[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STM32的PVD对电源的电压进行监控

楼主(2021-10-27):
资料介绍
如何使用STM32的PVD对电源的电压进行监控
STM32 中文应用文档

如何使用 STM32 的 PVD
对电源的电压进行监控
用户在使用 STM32 时,可以利用其内部的 PVD 对 VDD 的电压进行监控,通过电源
控制寄存器(PWR_CR)中的 PLS[2:0]位来设定监控的电压值。

楼主:
PLS[2:0]位用于选择 PVD 监控电源的电压阀值:
000:2.2V
001:2.3V
010:2.4V
011:2.5V
100:2.6V
101:2.7V
110:2.8V
111:2.9V
在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中的 PVDO 标志用来表明 VDD 是高于还是低于
PVD 设定的电压阀值。该事件连接到外部中断的第 16 线,如果该中断在外部中断寄存器
中被使能的,该事件就会产生中断。当 VDD 下降到 PVD 阀值以下和(或)当 VDD 上升
到 PVD 阀值之上时,根据外部中断第 16 线的上升/下降边沿触发设置,就会产生 PVD 中
断。这一特性可用于发现电压出现异常时,执行紧急关闭任务。

楼主:
下面是用于测试 PVD 的代码:

主程序的代码: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

网友A:
其本身就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B:
使用adc回采吗

网友C:
电源都不准了 电压基准能准吗

网友D:
就直接调用一个函数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