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致示波器探头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10-27):
别看一个示波器探头很简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带宽,这个通常会在探头上写明多少MHz,如果探头的带宽不够,那示波器的带宽再高也是没用的。

这里主要介绍示波器探头与被测电路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1、探头与被测电路连接时,探头的接地端务必与被测电路的地线相联。否则在悬浮状态下,示波器与其他设备或大地间的电位差可能导致触电或损坏示波器、探头或其他设备。

2、测量建立时间短的脉冲信号和高频信号时,请尽量将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导线与被测点的位置邻近。接地导线过长,可能会引起振铃或过冲等波形失真。

3、为避免接地导线影响对高频信号的测试,建议使用示波器探头的专用接地。

4、为避免测量误差,请务必在测量前对示波器探头进行检验和校准。

5、对于高压测试,要使用专用高压探头,分清楚正负极后,确认连接无误才能通电开始测量。

6、对于两个测试点都不处于接地电位时,要进行“浮动”测量,也称差分测量,要使用专业的差分探头。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隔离探头,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耐压测试仪,高压测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