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去验证STM32的几种BOOT模式呢?

楼主(2021-10-27):
怎样去验证STM32的几种BOOT模式呢?

网友A:
仿真,看代码是从哪里启动的,每种boot的启动方式不同,起始地址也不同

网友B:
怎么看起始地址呢

网友C:
看看启动的位置对不对啊

网友D:
验证一下启动位置和手册上的是否一致

网友E:
如何进行验证呢

网友F:
这个,我就是把程序下进去,改变下boot
看看能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