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焊接技巧

楼主(2021-10-27):
对于QFN这种没有引脚外露的芯片(如ESP8266),或者接触点在底面的 4 脚贴片晶振。用烙铁直接焊较困难,且不可靠。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热风枪吹(第一次拿热风枪的我好激动啊~(~ ̄▽ ̄)~),那要怎么吹呢?
所有引脚焊盘、中间大焊盘上薄锡

用镊子夹着芯片,用底面抹一下助焊剂

把芯片放到焊盘上,大概对一下位置

风枪温度也是调350°C左右,风速调最小

垂直于 PCB 握住风枪,高度 8CM 左右,先加热芯片外围,最后对准芯片吹

助焊剂和焊锡融化,在液体张力下芯片自动吸附到正确位置

关掉风枪,检查芯片连接情况,小心 PCB 烫

必要时用烙铁补焊四周

网友A(点评):
和我的方法差不多 不过我调的温度要高一些

网友B(点评):
高度8CM不是8mm?

网友C(点评):
pcb焊盘需要先镀锡么?

网友D:
有相应教学视频吗?特别是超大贴片IC的焊接视频。

网友:
8CM还是8mm?感觉最小的风速8cm热风吹不到板子上吧!

网友A:
风也得有  不过得小一点 大了容易吹飞的

网友C(点评):
一直用最小风

网友E:
一看就知道是有经验的。尤其是液体张力之说。

网友F:
上个视频更好更直观

网友G:
要是有个视频能展示一下最好不过了

网友H:
这个练习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I:
有教学视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