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103 使用TIM3产生四路PWM

楼主(2021-10-27):
STM32F103 使用TIM3产生四路PWM
程序如下:
/*******************************************************************************

程序说明 : 思路PWM波生成函数
函数功能 : 使用TIM3的PWM功能生成思路PWM,
输 入 : 无
输 出 : 四路PWM,通过GPIO引脚复用,对TIM3的四个输出通道引脚重映射为PC6、PC7、PC8、PC9
*******************************************************************************/
#include"stm32f10x.h"

void RCC_Cfg(void);
void GPIO_Cfg(void);
void TIM_Cfg(void);
void NVIC_Cfg(void);
void delay_ms(u32 i);
void PWM_Cfg(float dutyfactor1,float dutyfactor2,float dutyfactor3,float dutyfactor4);

int main()
{
u8 flag = 1;
float ooo=0.5;
RCC_Cfg();
NVIC_Cfg();
GPIO_Cfg();
TIM_Cfg();

楼主:
//开启定时器2
TIM_Cmd(TIM3,ENABLE);

  //呼吸灯
while(1){
        PWM_Cfg(ooo,10,50+0.5*ooo,200-2*ooo);

        if(flag == 1)
        {
              ooo=ooo+0.002;
        }
        if(flag == 0)
        {
              ooo=ooo-0.002;
        }
        if(ooo>100){
              flag = 0;
        }
        if(ooo<0.5)
        {
             flag = 1;
        }

  }

楼主:
}

void GPIO_Cfg(void)
{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全部映射,将TIM3_CH2映射到PB5
   //根据STM32中文参考手册2010中第第119页可知:
   //当没有重映射时,TIM3的四个通道CH1,CH2,CH3,CH4分别对应PA6,PA7,PB0,PB1
   //当部分重映射时,TIM3的四个通道CH1,CH2,CH3,CH4分别对应PB4,PB5,PB0,PB1
   //当完全重映射时,TIM3的四个通道CH1,CH2,CH3,CH4分别对应PC6,PC7,PC8,PC9
   //也即是说,完全重映射之后,四个通道的PWM输出引脚分别为PC6,PC7,PC8,PC9,我们用到了通道1和通道2,所以对应引脚为PC6,PC7,PC8,PC9,我们用到了通道1和通道2,所以对应引脚为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部分重映射的参数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设置PC6、PC7、PC8、PC9为复用输出,输出4路PW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

void TIM_Cfg(void)
{
//定义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楼主:
//重新将Timer设置为缺省值
   TIM_DeInit(TIM3);
   //采用内部时钟给TIM2提供时钟源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预分频系数为0,即不进行预分频,此时TIMER的频率为72MHz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计数溢出大小,每计20000个数就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200 - 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计数器模式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将配置应用到TIM2中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
   //开启TIM2的中断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楼主:
}

/*******************************************************************************

函 数 名 : PWM波产生配置函数

函数功能 : PWM_Cfg

输 入 : dutyfactor 占空比数值,大小从0.014到100

输 出 : 无
*******************************************************************************/
void PWM_Cfg(float dutyfactor1,float dutyfactor2,float dutyfactor3,float dutyfactor4)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设置缺省值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TIM3的CH1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设置是PWM模式还是比较模式[em:2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使能PWM输出到端口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极性是高还是低
//设置占空比,占空比=(CCRx/ARR)*100%或(TIM_Pulse/TIM_Period)*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factor1 * 7200 / 100;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1. //TIM3的CH2输出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设置是PWM模式还是比较模式

楼主: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使能PWM输出到端口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极性是高还是低
//设置占空比,占空比=(CCRx/ARR)*100%或(TIM_Pulse/TIM_Period)*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factor2 * 7200 / 100;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1. //TIM3的CH3输出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设置是PWM模式还是比较模式

楼主: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使能PWM输出到端口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极性是高还是低
//设置占空比,占空比=(CCRx/ARR)*100%或(TIM_Pulse/TIM_Period)*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factor3 * 7200 / 100;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TIM3的CH4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设置是PWM模式还是比较模式

楼主: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使能PWM输出到端口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极性是高还是低
//设置占空比,占空比=(CCRx/ARR)*100%或(TIM_Pulse/TIM_Period)*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factor4 * 7200 / 100;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1. //使能输出状态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楼主:
//设置TIM3的PWM输出为使能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

void NVIC_Cfg(void)
{
//定义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选择中断分组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选择TIM2的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使能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

void RCC_Cfg(void)
{
//定义错误状态变量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楼主:
//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设置AHB时钟(HCLK)为系统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高速AHB时钟(APB2)为HCLK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低速AHB时钟(APB1)为HCLK的2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FLASH代码延时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使能预取指缓存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设置PLL时钟,为HSE的9倍频 8MHz * 9 = 7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使能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准备就绪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判断PLL是否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允许TIM2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允许GP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楼主: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16 aa=10;
if(TIM_GetFlag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清除TIM2的中断待处理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楼主:
   TIM_Cmd(TIM2,DISABLE);
        //通过循环让灯闪烁
    while (aa){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delay_ms(1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delay_ms(10);
        aa--;
    }
//使灯的状态为灭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TIM_Cmd(TIM2,ENABLE);
}

楼主:
}

void delay_ms(u32 i)
{
u32 temp;
SysTick->LOAD=9000*i; //设置重装数值, 72MHZ时
SysTick->CTRL=0X01; //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SysTick->VAL=0; //清零计数器
do
{
temp=SysTick->CTRL; //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0; //清空计数器
}

楼主:
在产生PWM时,如果输出引脚已经被使用,就要对引脚进行重映射,阅读《STM32中文参考手册2010》第119页可知:

楼主:
对TIM3而言:

1、当没有重映射时,TIM3的四个通道CH1,CH2,CH3,CH4分别对应PA6,PA7,PB0,PB1
2、当部分重映射时,TIM3的四个通道CH1,CH2,CH3,CH4分别对应PB4,PB5,PB0,PB1
3、当完全重映射时,TIM3的四个通道CH1,CH2,CH3,CH4分别对应PC6,PC7,PC8,PC9

楼主:
为了整齐,我们选择完全重映射,使用的函数是: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如果想使用部分映射,参数用GPIO_PartialRemap_TIM3: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