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电动自行车方案

楼主(2021-10-27):
电动自行车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在普通自行车的基础上安装了电机、控制器、蓄电池、转把、闸把等操纵部件和显示仪表系统。

基于灵动 MM32SPIN27 微控制器的电动自行车参考方案,以 MM32SPIN27 为主控:

- 支持双模控制,霍尔 FOC 或无传感器 FOC

- 支持 48V,64V,72V 系统

- 支持霍尔自学习,相位自检测

- 支持单电阻电流采样

- 可实现主控与显示仪表等多机通信

- 支持 OTA 更新、蓝牙动态控制管理

- 支持二次定制开发

楼主:
MM32 MCU 型号:
MM32SPIN2x 系列

楼主:
MCU 规格:
- Arm Cortex-M0 最高主频 96MHz
- Flash 128KB 和 SRAM 12KB
- 2.0V - 5.5V 宽压供电
- 内建硬件除法器,硬件开方单元
- 内建 4 个运放
- 内建 5 个多通道比较器可支持高速轮询功能
- 内建 2 个高级定时器,可支持双电机控制
- 多路互补带死区的高速 PWM 输出,最高速率达到 192MHz
- MM32SPIN27PF 提供 LQFP64、LQFP48、QFN48、LQFP44 、LQFP32、QFN32 和 TSSOP20 共 7 种封装形式

网友A:
太阳能电池,可以带起来吗?

网友B:
是不是使用太阳能电池?还是?

网友C:
这个只是个方案简介吧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方案确实不错。

网友E:
这个方案不错的,感觉很好的。如果增加上太阳能的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F:
其实支持 OTA 更新是个好功能

网友G:
MM32SPIN27 这芯片是不错,功能听强大的

网友H:
MM32做电机控制好很强大

网友I:
这颗芯片带有蓝牙功能吗?

网友J:
我挺喜欢远程升级的功能,毕竟做产品之后 拆机就费劲了

网友K:
这个支持 48V,64V,72V 系统是什么意思?

网友L:
支持FOC 奈斯,电机算法方面开源么?

网友M:
芯片有几个串口啊?

网友N:
感觉这个芯片就是为电机方面产品而生的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方案,很不错

网友P:
这个电机算法开源么?

网友Q:
电动车方面还没有了解,不过感觉也不会太过复杂

网友R:
挺好,MM32做电机控制方面属实很强

网友S:
挺好第一个电动车控制方案,不错不错

网友T:
现在共享电动车 就可以这么做,还支持蓝牙 稳得很

网友U:
挺喜欢的这个方案,支持一波

网友V:
喜欢这个方案,不错的,很棒的。

网友W:
看介绍功能挺多的

网友X:
是简单的介绍啊

网友Y:
之前没接触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Z:
电池一般能用多久?

网友AA(2022-02-28):
现在应用上了么

网友AB:
支持楼主,把方案再详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