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的占空比可以设置为0,就输出低电平吗

楼主(2021-10-27):
在PWM的配置中,如果占空比设置为0,那么会输出纯粹的低电平吗

网友A:
不一定。
看具体芯片规格书描述。

网友B:
没这么干过,单纯的说占空比的话,如果是0,1的极限状态,就是高低电平
但实际使用中,不就是io控制更简单么?何必使用PWM

网友C(2022-01-18):
但这么说的话,好像有道理,没试过

网友D:
用示波器观察观察

网友E:
好像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却没人试过
不知道是什么应用场合需要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