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弱弱的问,开万用表一套模具要大概多少钱

楼主(2021-10-27):
有个产品结构和这种万用表类似,不包括表盘和硅胶套,10W可以搞定吗?

网友A:
15万左右吧

这么贵!

网友B:
足够了 5W 估计可以搞定了
现在开模不像以前
现在都有精雕设备 模具费大大降低了

额温枪好像也要5W左右

网友C:
看有多大量,量少的话直接买现成的外壳

网友D:
找得到现成的公模,修一下就Ok

网友E:
先找共模,然后和厂家商量修改,这样快,省钱。
前提要有量啊

@linred :看图片,得开好几个呢,胶套,前后盖,电池盖...
公模还没发现合适的,不超过10W可以直接开模。 量不大,一年1K左右

网友E:
先找共模,然后和厂家商量修改,这样快,省钱。
前提要有量啊

网友F:
上量前公模,上量后公模找厂家修改。

网友G:
重新开模具,价钱10W够了,本公司一套模具才几W块

@linred :差不多
和这个差不多大吗

网友H:
如果量小,不如3D打印,给你一个微信号:R13817977721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量小,不如3D打印,给你一个微信号:R13817977721

3D用不起呀

网友H:
对方给我的回复是:如果1W套以内用3D打印合算,1W套以上开模具合算,最近在搞一款人机介面也需要定做外壳。

3D一克大概多少钱?

网友I:
大概开模具不少于6万

网友J:
要开模具说明有量,模具费用就不是大事,如果还在研发阶段,还是找3D打印几个,或者上淘宝上找找有没有类似的配件,刚才看了好像有类似的

网友K:
可以考虑用公模

网友L:
看精致程度和设计了,也许几万就够,也许得几十万,都有可能。就楼主图中所示的那种程度,单出模的预算应该够,一出几的多出模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