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从串口接收的字符串中识别指令

楼主(2021-10-27):
有人知道没吗?
比如我给单片机发送指令
例如指令格式为CMD:xxx

楼主:
前面四个字符是CMD:
后面跟的是指令,而指令中可能 出现C,M,D

楼主:
该如何识别指令呢?

网友A:
双方定好协议

网友B:
        while(getch()=='A')
        {
            if(getch()=='T')
            {
                x=getch();
                if(x=='A') {LED_SetLow();   printf("A\n");}
                if(x=='B') {LED_SetHigh();  printf("B\n");}
            }
        }

网友B:
类似这样,比如这个识别有没有ATA,或者ATB

网友C:
就是通信协议定好了就可以

网友D:
那你自己得定一个协议

网友E:
这个咋说呢,串口你接收数据会吧

网友F:
正常来说,串口接收数据也是一个收的,你可以收到放到一个缓存区,然后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G:
这个识别命令就是对应每个字节,进行比较

网友H:
你先跑一下串口通讯例程

网友I: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接收的,比如buf[3],buf[0] == ‘C’buf[1] == ‘D’

网友J:
一个一个比较就知道你的指令了

网友K:
这个就跑一下串口接收例程就行

网友L:
串口接收的,存到缓冲区里,然后对比一下

网友M:
这个用数组接收就好啦

网友N:
识别命令 是靠接收到的数据 进行对比的

网友O:
串口接收数据就行了

网友P: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复杂,就用串口接收数据就行了

网友Q:
识别命令是靠对数据的处理的

网友R:
你最好是把收到的数据放到一个数组里,然后在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S:
这个就是串口每接收个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的

网友T:
这个好像可以自己做个串口通讯协议,然后按照协议进行写代码

网友U:
识别命令的话,就是将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嘛

网友V:
可以将数据都收完,然后进行每个字节的比较

网友W:
这个就是串口收到数据然后放入到缓冲区里,然后从缓冲区里进行数据对比

网友X:
通过串口收到的数据 对比就可以识别命令啦

网友Y(2021-11-26):
这个挺简单的啊,就是串口接收数据然后比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