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智能小车设计(二)硬件设计

楼主(2021-10-27):
接下来我对所用的模块以及小车的硬件部分做一个讲解

        小车的总体效果图如下:

楼主:
首先是模块简介:

            1、首先就是L298N,这是一个经典的电机驱动,相信基本所有玩过单片机,玩过电机的人都使用过,它可以最高容忍15v电压输入,逻辑电平2.4-5.5v,所以使用单片机的3.3v完全可以驱动,它并没有PWM接口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只能使逻辑电平输出PWM控制通断频率来调节电机的转速,最低驱动电压的话这个没有具体测量,但是6v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L298N也是有不少的缺点的,比如速度控制的精度差,响应较慢,发热严重,在做电赛的时候使用TB6612驱动,使用效果就更棒了,以后会在大部分的场合使用后者。

楼主:
  2、红外对管没什么说的,红外可以被反射时低电平,被吸收或距离过远时高电平,上升沿中断就能搞定巡线。

楼主:
红外对管

楼主:
3、HC-SR04,这是一个便宜好用的超声波测距模块,配置简单,但是也有些缺点,首先不能测太小的物体,手掌在50cm左右时测距的效果就不太好了,然后测距的距离不能太远,要不测量时间长不说,精度也不高,最远最好不要超过1m,70cm以内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个比较坑的一点,在突然改变与被测物体的距离时,测量值可能突变成无穷。。所以最好加一个软件滤波,均值或者中位数滤波,使距离的测量值更接近真实值。

楼主:
4、电源模块,我使用的是一个可以把12v转成5v 3.3v 也可以12v输出,这个模块还是很好用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实在是太娇贵了,一旦接错或者短路,电压转换芯片直接就烧了,我一个人烧了俩个半。。。这也是给自己鸣了一个警钟,以后在接线以及使用模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毕竟这模块才4元左右,芯片也就几毛钱,但是以后几千的板子烧了后果一定很惨烈。。

楼主:
电源模块:

(这个是已经烧坏的,然后换芯片也没修好)

楼主:
   5、直流减速电机(TT电机),最最便宜的电机,买车模送的,我在电机接线的地方焊了一个104电容用作去耦,防止电机产生的电流烧坏板子。电机控制的话接入L298N,用PWM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