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BT6的SPI抗干扰问题

楼主(2021-10-28):
近日做个交流接触器实验,用到SPI接口2.8寸ILI9341彩屏,30cm的线长。就是当交流接触器动作那一下,花屏,判断是SPI通讯被干扰造成数据错位。试了在数据时钟线加电阻和100pf电容,电源各处加TVS,接触器加RC吸收,加大滤波电容等,都无效。但是用stm32就无此现象,很正常,可见GD32F103是多么的脆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因为还是想用国产。

网友A:
缩短线长试试

网友B:
这个跟SPI总线有毛线的关系?你现在可以做这样的测试,在屏正常显示画面后,只保留屏的供电,把SPI总线断开,然后再开关接触器,看屏还会不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