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点

楼主(2021-10-28):
USB 电路连接为什么不需要上拉电阻 ?
上拉电阻集成在内部, USB_TOP寄存器 bit1置 1时 D+ 加上拉电阻,反之断开

USB怎么支持热插拔
将枚举过程及数据循环调用 即可实现,较常见的方法是使用USB中断

USB 只支持特定的系统或不只支持HUB
常见原因有:
1) 在响应USB主机复位信号时,将USB设备1.5K电阻断开又重连 ;
2) 目标 HUB不支持设备连接 ;

USB 枚举不通过或枚举后数据收发异常

网友A:
现在使用的typeC比较多一些,USB的配置还是需要仔细的看一下的。特别是枚举部分。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总结和分享,很不错的**。

网友C:
楼主总结的太好了,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D:
感谢楼主的总结,能不能针对问题,进行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