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an的简介

楼主(2021-10-28):
简介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的简称,是一种能够实现分布式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
优点:
传输速度最高到1Mbps,通信距离最远到10km,无损位仲裁机制,多主结构。近些年来,CAN控制器价格越来越低。
低成本:ECUs通过单个CAN接口进行通信,布线成本低。
高集成:CAN总线系统允许在所有ECUs上进行集中错误诊断和配置。
可靠性:该系统对子系统的故障和电磁干扰具有很强的鲁棒性,是汽车控制系统的理想选择。
高效率:可以通过id对消息进行优先级排序,以便最高优先级的id不被中断。
灵活性:每个ECU包含一个用于CAN总线收发芯片,随意添加CAN总线节点。

CAN总线网络

CAN总线网络主要挂在CAN_H和CAN_L,各个节点通过这两条线实现信号的串行差分传输,为了避免信号的反射和干扰,还需要在CAN_H和CAN_L之间接上120欧姆的终端电阻。为什么是120Ω,因为电缆的特性阻抗为120Ω,为了模拟无限远的传输线。

CAN收发器
CAN收发器的作用是负责逻辑电平和信号电平之间的转换。

即从CAN控制芯片输出逻辑电平到CAN收发器,然后经过CAN收发器内部转换将逻辑电平转换为差分信号输出到CAN总线上,CAN总线上的节点都可以决定自己是否需要总线上的数据。具体的引脚定义如下:

CAN信号表示
CAN总线采用不归零码位填充技术,也就是说CAN总线上的信号有两种不同的信号状态,分别是显性的(Dominant)逻辑0和隐形的(recessive)逻辑1,信号每一次传输完后不需要返回到逻辑0(显性)的电平

显性与隐性电平的解释:
CAN的数据总线有两条,一条是黄色的CAN_High,一条是绿色的CAN_Low。当没有数据发送时,两条线的电平一样都为2.5V,称为静电平,也就是隐性电平。当有信号发送时,CAN_High的电平升高1V,即3.5V,CAN_Low的电平降低1V,即1.5V。
按照定义的:
CAN_H-CAN_L < 0.5V 时候为隐性的,逻辑信号表现为"逻辑1"- 高电平。
CAN_H-CAN_L > 0.9V 时候为显性的,逻辑信号表现为"逻辑0"- 低电平。

CAN信号传输

发送过程: CAN控制器将CPU传来的信号转换为逻辑电平(即逻辑0-显性电平或者逻辑1-隐性电平)。CAN发射器接收逻辑电平之后,再将其转换为差分电平输出到CAN总线上。

接收过程: CAN接收器将CAN_H 和 CAN_L 线上传来的差分电平转换为逻辑电平输出到CAN控制器,CAN控制器再把该逻辑电平转化为相应的信号发送到CPU上。

网友A:
学习了,感觉这个汽车上用的多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什么是CAN总线,应用的场合是什么?

网友C:
没有使用过CAN总线,不知道和485有什么区别?

网友D:
CAN和485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E:
资料很基础,感谢楼主的分享,知识贴,确实需要好好看看的。

网友F:
这个知识贴确实不错,很基本的。浅显易懂的。

网友G:
支持楼主多发一些基础帖子。这样帮助我们学习进步的。

网友H:
CAN属实是比较常用的通讯 方式

网友I:
can不是应用在汽车上么,是不是因为其特别稳定呢?

网友J:
之前看到过一个电梯系统 使用的通讯也是can方式 挺有意思

网友K:
can应用汽车方面较多,好像其他地方不是太多哦

网友L:
can和485相比,我们用485还是多

网友M:
比较喜欢用can总线,稳定可靠

网友N:
can在使用的时候 集成度很高,而且可靠稳定

网友O:
MM32的can通讯 有啥BUG么?

网友P:
can总线使用的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车联网方面还是商业用途

网友Q:
can用起来容易不?没接触过,挺想试试的

网友R:
can能最远扯到10KM呢,需不需要加中继设备啊?

网友S(点评):
有专门的中继器

网友T:
can的电平啥的有啥要求么?

网友U:
can在布线的时候有啥讲究吗?请问

网友V:
对can挺感兴趣的,有啥教程么?

网友W:
can来说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而且车联网方面好像一直再用它

网友X:
CAN不错奥,非常值得去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科普

网友Y:
我也是想尝试can的,结果被领导否定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Z:
比较喜欢用can总线

楼主:
线少,速率高,为啥不用

网友AA:
现在很多MCU都升级位CAN-FD了。

网友AB:
CAN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AC:
CAN总线的驱动芯片通常是82C250,电源电压就是标准的5V

网友AD:
CAN是多主结构的容错性能好,中间节点要是遇故障可自动退出不影响其它节点的通信

网友AE:
CAN只有用在汽车电子上吧

网友AF:
电梯上有用CAN总线

网友AG:
can总线:控制器局域网络,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
485总线: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支持多点数据通信

网友AH:
CAN硬件支持总线仲裁,每个从机节点带ID可定义优先级,485硬件上只能实现轮询的方式。所以总线利用率来说,CAN更加高效

网友AI:
没看明白can标准这块

网友AJ:
can与485哪个更好

网友AK(2021-12-14):
和485相比,can怎么样,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和485相比,can怎么样,好用不

速度不是一般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