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可否谈谈AD采用的外接电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0-28):
ADC外接电容:作用

ADC外接电容:作用就是存储电荷的作用,当然也有滤波,和上面那个电阻组成低通滤波

ADC的采样和转化其实就是ADC内部电容的快速充放电,快速充放电的时候,这个电容可以快速给ADC补给电荷,否则ADC的采样值会有振荡,因为电阻分压的响应速度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外接电容:作用

ADC外接电容:作用就是存储电荷的作用,当然也有滤波,和上面那个电阻组成低通滤波

如果是高速采样电路呢?加电容会不会影响采样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高速采样电路呢?加电容会不会影响采样信号?

积分型AD,属于低速,需加积分电容.  高速型AD不需积分电容.具体看手册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型AD,属于低速,需加积分电容.  高速型AD不需积分电容.具体看手册例图.
...

多谢T叔

网友B:
查看所用ADC器件的手册,一般都会提供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