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电平不对,怎么办?引脚烧了?

楼主(2021-10-28):
SCL为高,
SDA一直为低

网友A:
把I2C的外围电路先断开,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看SCL和SDA能不能输出低电平和高阻态。

网友B:
这个只是听说过,有种锁死的状态,没遇到过。
可以按照楼上的试试

网友C:
个例,还是通病

网友D:
没有配置好吧,开漏,然后加上拉电阻。

网友E:
用的模拟IIC还是硬件IIC啊?

网友F:
用GPIO操作,拉高拉低试试。

网友F:
如果可以就是你没配置好。

网友G:
用模拟的方式,验证硬件好坏

网友H:
这个是不是你配置的原因啊?

网友I:
你是使用模拟I2C还是硬件I2C啊?

网友J:
感觉不会轻易烧掉吧,毕竟你的电压不会超过IO耐受电压啊

网友K:
感觉是你硬件配置的原因

网友L:
你去查查硬件配置吧

网友M:
这俩IO你试试驱动个LED,翻转一下 看看有变化么

网友N:
这个咋说呢,我觉得一般情况不会烧掉的,除非有静电啥的

网友O:
没遇到过,也不知道你要干啥,是这俩IO不受控制么

网友P:
你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不然这样很尴尬 啊

网友Q:
还是看看这俩IO是否能正常使用吧,如果坏掉了,可以试试换另外两个IO模拟I2C试试

网友R:
我觉得还是你的程序设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S:
引脚应该不会烧掉的,你可以写个测试代码试试IO是否坏了

网友T:
电平不对,你的电平是多少啊?

网友U:
电平不对就容易烧坏IO喽,芯片的IO一般耐压才5V

网友V:
你得确定I2C的电平是否不对啊,超了的话真容易坏掉哦

网友W:
这个 没试过,主要电平都一致啊,没遇到过电平不对的情况

网友X:
最好测测你这俩IO是否坏了,没坏的话再调程序

网友Y:
这个一直为高 一直为低 可能是坏了吧

网友Z:
正常MCU的IO是不容易坏掉的,你还是再看看

网友AA:
你这现象挺奇怪的,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