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bank3 启动程序

楼主(2021-10-28):
大佬们有用过 bank3 启动程序(程序大于1M 使用外部flash )么,我把运行程序放到 外部flash,然后怎么才能通过 bank3 启动程序,现在运行不起来。。。

楼主:

用的 雅特力 403A

网友A(2022-03-17):

不支持直接从BANK3启动哦,你可以先从BANK1启动,然后用一条指令跳转到BAN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