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全志H2芯片香橙派Zero开发板连接USB摄像头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1-10-28):
摄像头连接说明

因为香橙派Zero本身只有1个USB接口,考虑到还要外接其他USB设备(例如键盘鼠标),所以可以配合扩展板,插在主板的13pin接口上,扩展2个USB接口,启动系统后,再把USB摄像头插入到扩展的USB接口中

USB摄像头测试(Linux系统)

1) Orange Pi Zero 接上转接板后总共有 3 个 USB 接口可以使用,linux5.4 系统使用 转接板上的两个 USB 接口前需要确保/boot/orangepiEnv.txt 中的 overlays 配置了 usbhost2 和 usbhost3 才能正常使用,linux5.4 系统默认都打开了 usbhost2 和 usbhost3。 如果没有配置,转接板上的两个 USB 接口是无法正常使用的,配置完后需要重启才 能生效。另外 linux3.4 系统无需检查,默认 3 个 USB 接口都是打开的

2) 然后使用 lsmod 查看系统是否自动加载了 uvcvideo 内核模块

3) 然后通过 v4l2-ctl(注意 v4l2 中的 l 是小写字母 l,不是数字 1)命令查看下 USB 摄像头的设备节点,从下面的输出可知 USB 摄像头对应的设备节点为/dev/video1, 如果看不到 usb 相关的 video 节点,说明 USB 摄像头无法识别

4) 安装 fswebcam

5) 安装完 fswebcam 后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拍照
a. -d 选项用于指定 USB 摄像头的设备节点
b. --no-banner 用于去除照片的水印
c. -r 选项用于指定照片的分辨率
d. -S 选项用设置于跳过前面的帧数

6) 在服务器版的 Linux 系统中,拍完照后可以使用 scp 命令将拍好的图片传到 Ubuntu PC 上镜像观看

USB摄像头测试(Android系统)
1) 先将 USB 摄像头插入开发板的 USB 接口中,确保/sys/class/videov4linux 下能看 到 usb 摄像头的设备节点

2) 在百度云盘中下载 USB 摄像头测试 APP

3) 然后安装 usbcamera.apk 到安卓系统中,可以使用 U 盘拷贝安装,也可以使用 adb 来安装,使用 adb 安装 usbcamera.apk 的命令为

4) 安装完后可以在所有应用中看到 USB 摄像头的启动图标

5) 然后打开 USB 摄像头 APP 就能看到 USB 摄像头的视频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