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寻求一款好用的胶水

楼主(2021-10-28):
如题,用来粘图中的拨码开关,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稍微用点力,胶就会脱开,目前试过502 401 环氧树脂胶,都不行,主要是拨码开关的外面太过于光滑,每次粘好的,都会脱开。

网友A:
找侧立拨码开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2#detail

网友B:
做两个焊盘焊一根铜丝固定看看,或上方垫个东西抵住外壳。

网友C:
上图, 上视图  ,侧视图.

有条件还是换个器件 带支撑脚的.

初步方案还是环氧树脂作包覆后边产生一个支撑力, 费钱

网友D:
环氧树脂还不如热熔胶,关键是看你施工是否得法,不可少了踢脚线

网友E:
垫上纸再用502粘

可能靠谱。这种胶需要一个介质。

网友F:
贴片用的红胶试下 进烘箱要烤下

网友F:
A B 胶 估计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两个焊盘焊一根铜丝固定看看,或上方垫个东西抵住外壳。

这个方案考虑过,不过要重新布线,不太好处理,因为外壳都已经批量做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侧立拨码开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2#detail

现在用的就是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 B 胶 估计也行的

AB胶试过,不行,环氧树脂比红胶性能应该更加好吧,都不行,你说的红胶估计也不行,再说了,上面有电解电容,也不能上高温烤。

楼主:
确定这样操作有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定这样操作有效果?

502就是太脆,潮湿和震动容易开。

实验了下数码管底下垫打印纸+502,数码管边上涂了点热溶胶,短时间吊砖头没问题,长期估计容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2就是太脆,潮湿和震动容易开。

实验了下数码管底下垫打印纸+502,数码管边上涂了点热溶胶,短时间吊 ...

数码管的材质和这个拨码开关完全不是同一种材料,因为数码管手里也有,之前也粘过,很好粘,这个拨码开关是买的韩国进口的,质量非常的好,外面的塑料很光滑,不容易粘。再说了,就算可以粘,也不适合批量生产啊,是个麻烦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考虑过,不过要重新布线,不太好处理,因为外壳都已经批量做回来了。 ...

在外壳上想办法,拨码开关开窗处的上沿内侧粘个凸起物。

网友H:
导热硅胶凝固后绝对没有问题!我就用它来完成这种作用。

网友I:
热熔胶不是挺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外壳上想办法,拨码开关开窗处的上沿内侧粘个凸起物。

外壳是铝合金的,更加不行。

网友J:
短期的方案是不是可以把粘的那一面外壳在砂纸拉几下
长期的方案是不是可以在外壳上想想办法,增加卡位固定柱脚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导热硅胶凝固后绝对没有问题!我就用它来完成这种作用。

导热硅胶凝固后绝对不行!

网友L:
还是换一种有支撑的封装,就不用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换一种有支撑的封装,就不用胶水了

找不到带固定脚的拨码开关,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找了,没有找到。

网友M:
装壳后,内部灌胶,灌满,带石英粉那种,比混凝土还硬。

网友N:
用砂纸或者其他东西稍微打磨一下,磨的粗糙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装壳后,内部灌胶,灌满,带石英粉那种,比混凝土还硬。

网友O(2021-12-27):
还在找吗

网友O:
还在找胶水吗

网友P:
网上有种叫万能胶的东西,号称什么都能粘贴,塑料,纸质,乃至金属材料等,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Q:
1.硬伤是前面板,最初可以考虑让拨码开关和前面板齐平。
2.鉴于前面板和贴纸都完成了,可以尝试如下方案: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胶水混合不完全,通过混合管挤出来之后,再手动多混合,效果很不错,后来用的是慢干型的环氧树脂胶,快干型的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