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款三相计量芯片?

楼主(2021-10-28):
哪位大侠推荐一款三相计量芯片,能够检测三相电压电流和电能的?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网友B:
请问你对这个芯片熟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对这个芯片熟悉吗?

使用过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芯片如何实时的读取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的完整正弦波形,不是得到电压值,是得到64个点或者128个点的值,最终得到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周期,用于做均方根计算,因为直接读取电流或者电压值的话,这个值是有滞后的。

楼主:
多谢各位,ADI的芯片不错,只是好贵,也不好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