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自己画板,怎么做?

楼主(2021-10-28):
软件基本的应用还是会的,就是没真正画过板子
能不能指点下容易出错和注意的地方

现在照着开板板画葫芦,可是,感觉还需要扩展电路,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找开发板,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画板子一般都是先去找个参考电路去做

网友C:
要熟悉硬件手册的,看看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D:
一般情况是先学画电路板的软件,然后找个项目去做

网友E:
错误一般就是靠自己的经验,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F:
对,找个参考电路板绘制就行了

网友G:
可以看看教程和视频学习学习

网友H:
这个扩展电路你指的是啥?比如485这种通信扩展?肯定涉及到芯片,参考芯片手册就好了

网友I:
如果担心扩展电路有问题,可以用一些常用的扩展电路,直接抄就好了

网友J:
这个不用担心,就是先去熟悉和接触就好了

网友K:
最好是,找个电路板练练手,别总理论,需要实践的

网友L:
需要注意点一般都在数据手册里标注了,比如你想画个开发板,官方手册都有注意事项的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指的扩展电路是啥

网友N:
对,依葫芦画瓢没得问题,就要这样才能快速上手的

网友O:
最好是找个参考,全靠自己研究容易走弯路

网友P:
去学习学习模电数电之类的,这都是经验

网友Q:
最好是实际操作操作,画板子不难的

网友R:
现在不是有立创EDA么,上面很多例程而且软件还免费,可以试试

网友S:
最好是看看视频,学习学习

网友T:
咋说呢,就是找资料,看资料然后去画板

网友U:
扩展电路不用担心的,都是有通用的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V:
某宝找人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