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dspic30F系列单片机 官方例程编译报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10-28):
最近在弄dspic30f系列单片机的电机控制器,下了几个官方例程编译之后报一堆错误:

楼主:
看了一下编译提示,是部分代码未定义,看了下官方论坛,是因为老版本代码,新版本已经迭代了,所以无法识别。

例程是2007年左右的代码,现在的最新编译器已经到X版了;

楼主:
解决方法:

打开main.c文件,找到这几行配置代码,都是关于时钟、看门狗一类的,用的都是老配置方法,新版本编译器已经不认了。

楼主:
将上面的代码都注释掉

楼主:
使用新的配置方式:

打开窗口->存储器视图->配置位

楼主:
在弹出的配置窗口根据注释掉的代码的配置方式,选择配置,最后点击生成源代码:

楼主:
弹出代码窗,复制代码窗内的C代码:

楼主:
粘贴到过之前被注释的代码的位置:

楼主:
再编译就可以绿灯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