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实时操作系统如何选择

楼主(2021-10-28):
freertos、ucos、rt-thread这几种操作系统,
如何判断是否所选择的芯片是否支持呢?

是不是只要是M内核的就可以?

网友A:
市面上常见的MCU,只要编译器支持函数重入的,基本全支持。

网友B:
现在的单片机,基本上都不用操作系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单片机,基本上都不用操作系统了吧?

不用?怎么可能

网友C:
现在我就不用操作系统,感觉操作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D:
现在还在用操作系统吗?不理解了。

网友E:
为什么还是用操作系统呢?不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F:
操作系统可以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多应用任务,互不影响。没接触操作系统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操作系统挺麻烦。但是当任务量越来越多的时候,要求多线程的时候,那些经典的中断和死循环处理就显得单薄了。

网友G:
我一直没有做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没有的。

网友H:
一般芯片的性能强一些 都可以支持

网友I:
这个支不支持,可以去问问厂家,也可以去看看操作系统方面有没有做适配

网友J:
一般选型之后,就可以问问厂家是否支持以上操作系统

网友K:
可以看看自己的MCU性能咋样,性能太差 加操作系统的话 可能会事倍功半

网友L:
freertos好像用的较多 还有RTT也是

网友M:
基本上现在32位MCU 都能支持吧 现在MCU的性能都很强了

网友N:
支持倒是都能支持,但是就怕适配不好,比如系统厂商没做程序适配之类的

网友O:
好像是M内核 没啥问题 都能支持

网友P:
这个可以网上搜搜 是否支持嘛 肯定要先选型的,搜就能找到的

网友Q:
操作系统挺好的,能让MCU性能提升的

网友R:
一般小程序都不用操作系统,除非庞大的程序业务才考虑吧

网友S:
这个先选型,选完型大概就知道是否支持操作系统了

网友T:
我倒是挺喜欢用操作系统的,一般M3内核都可

网友U:
这个还得去问原厂,你选型的时候就问一下呗

网友V:
选型的时候问一下呗,问问是否支持操作系统,不支持让代理商给你推荐一下支持操作系统的MCU

网友W:
是否支持,可以看看数据手册,性能高一些的一般都支持

网友X:
正常就看厂家是否提供资料包,有的就是支持

网友Y:
正常操作系统是针对内核的,不是针对某个型号的

网友Z:
去问一下对应厂家的FAE 问问是否支持

网友AA:
看资料,资料上都会有些 是否支持的

网友AB:
只要芯片资源够用,自己移植都可以的

网友AC:
还有就是内核,看操作系统是否支持

网友AD:
应该是M内核都可以的

网友AE:
正常可以下载对应的操作系统包,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你需要的芯片

网友AF:
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网上搜搜,一般支持的话 都有体现的

网友AG:
我觉得现在用的 32位MCU基本都支持这几种操作系统

网友AH: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MCU只要是32位的,应该都支持

网友AI:
这个不太清楚啊,没玩过操作系统 哈哈哈

网友AJ:
好像M内核的 都可以,毕竟现在M内核的MCU 都很强大了

网友AK:
如何判断?我觉得就直接去想用的操作系统中 看看

网友AL:
一般系统都能支持M内核的,不用慌

网友AM:
应该直接可以去官网查询吧,就像keil直接支持什么芯片,都会标注出来

网友AN:
应该M内核的都可以,因为操作系统都是支持内核的

网友AO:
看看芯片厂家是否做适配了呗,估计32位的MCU都可以支持

网友AP:
楼主想玩谁家的MCU啊,我了解的比较多,可以帮你看看是否支持操作系统

网友AQ:
一般都会支持的,不用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