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tc是现在芯片的标配么?

楼主(2021-10-28):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串口和一个RTC功能,
最便宜,小封装的片子有没有那种so8的?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是属于专用芯片呢?还是?

网友B:
用过的都有,
至于so8的是不是都是8位的?这个不确定了

网友C:
这个不清楚,串口基本是标配,RTC有的不带的

网友D:
RTC可以外置么?如果可以应该有SO8的芯片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E:
RTC也不是标配吧,就是顺带芯片有这个资源,就带进来了

网友F:
感觉串口才是芯片标配

网友G:
SO8带RTC和串口的 好像不太好找

网友H:
你这个限定厂家了么?还是谁家芯片都可以呢

网友I:
你可以去问问代理商,代理商选型肯定靠谱的

网友J:
找个代理商把你需求告诉他,应该能帮你

网友K:
你对其他数据参数没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L:
看了一眼灵动芯片选型,没有SOP8还带RTC的

网友L:
其实吧你也可以选择QFN的,QFN封装也很小,有几款带有RTC和串口

网友M:
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如果对主频没有要求,推荐使用MM32F103K8T6,主流芯片

网友N:
MM32F0132C4Q这颗芯片有RTC和串口,而且封装很小

网友O:
使用灵动的MM32F0131C3N也可,QFN28很小

网友P:
我觉得找个芯片代理商去咨询他们消息比较灵通

网友Q:
看看官网,官网有芯片选型,但是没有SO-8的

网友R:
建议还是别对封装限定的那么较真,SO-8的带RTC的不多

网友S:
如果非要使用这个,估计你找不到SO-8 还有串口和RTC的芯片吧

网友T:
选择QFN的就行,芯片非常小,也不占体积

网友U:
可以外置时钟芯片么,如果可以的话,这样选择可以多一些

网友V:
这个不好找,QFN也行

网友W(2021-12-14):
这个不太好找把

网友X:
貌似用过的都有~小封装的,只能尽量小吧

网友Y:
干嘛不去问问代理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