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1-10-28):
这里有好多箭头和点,很烦人,怎么去掉?谢谢!

网友A(2025-09-08):
MPLAB X 显示问题可能表现为界面错乱、字体模糊或窗口无响应。多因系统分辨率适配差,可在兼容性设置中勾选 “高 DPI 缩放替代”。也可能是显卡驱动旧,更新驱动或降低 IDE 界面缩放比例,还可尝试重启软件或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