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INA128放大正弦波为什么变成方波?

楼主(2021-10-28):
(无正文)

楼主:
图上是我用TI的TINA仿真出来的

楼主:
50HZ的频率,压摆率则么看都不会超标吧输出1V都不到,也没饱和啊,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A:
你这不是开环么?不是相当于比较器么?

网友A:
看错了,这个是差分放大的,
那你的负载太大了,手册上是输出短路电流约6mA,你的负载100,那就是5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HZ的频率,压摆率则么看都不会超标吧输出1V都不到,也没饱和啊,实在想不明白 ...

就是饱和了,你的正电源才1.8V,输出比电源低1V很正常。
VG1从波形看也远不止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饱和了,你的正电源才1.8V,输出比电源低1V很正常。
VG1从波形看也远不止10mV
...

供电电压是±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是±8V,我设置的是VG1 10mV的正弦波,为什么仿真出来输入电压变大了原因我还在看 ...

哦,我把图里的V1 8看作了 1.8V,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把图里的V1 8看作了 1.8V,大意了。

大神 我这实测波形还有疑问能不能帮我看看 为什么实际使用单片机都拉低了输出波形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这实测波形还有疑问能不能帮我看看 为什么实际使用单片机都拉低了输出波形还是会持续一段 ...

波形看着是不正常。
有电路图么?供电是+ - 5V?输出已饱和?输入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看着是不正常。
有电路图么?供电是+ - 5V?输出已饱和?输入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现在搭的电路是这样的,CH+目前没接传感器,用STM32输出PWM波来模拟,这个波形是单片机给低电平后实 ...

将PWM波分压衰减100倍再试。

网友C:
高位截止,地位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位截止,地位变低

我知道截止,我问的是为什么运放后面的输出看上去那么直,一点正弦波的样子都看不出来

网友D:
把R4的值改成kΩ级别,R1的值也需要改大。增益公式G=1+(50kΩ/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