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代码到GD32F407上面EXMC总线无法使用

楼主(2021-10-29):
按照官方文档将这两个地方更改,程序运行起来串口发送正常,但是总线上挂的SRAM和LCD都无法正常使用。

后来又使用官方的EXMC_Demo,还是无法正常使用。
之前在STM32F407上面都是可以正常使用,是不是我移植的时候少了什么步骤。

楼主:
查到原因了,焊接问题导致的

网友A:
GD32F407  能够完整替代 STM32 F407 么

网友B: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D32F407  能够完整替代 STM32 F407 么

引脚一样,可以替代

网友D(2021-12-17):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407R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RET6
GD32F407R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RGT6
GD32F407R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RKT6
GD32F407V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ET6
GD32F407V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GT6
GD32F407V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KT6
GD32F407Z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ZET6
GD32F407Z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ZGT6
GD32F407Z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ZKT6
GD32F407VE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EH6
GD32F407VG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GH6
GD32F407VK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KH6
GD32F407IE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IEH6
GD32F407IG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IGH6
GD32F407IK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IKH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