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利用SPI将音频写到外部的flash中

楼主(2021-10-29):
mm32是上海灵动开发的一款芯片,内核也是基于CM3。此芯片都配有完整的例程以供使用者进行开发。其中利用库函数进行开发的开发库,特别接近于stm32的开发库。

笔者主要是利用此将音频文件通过spi写入到芯片W25Q80DV的flash中。

首先,下载例程到mm32芯片中,按例程所给出的连接方式,用杜邦线连接各个引脚。

楼主:
连接完成之后,利用UART来读取数据,发现数据只有一部分,并且全是0xFF。

通过分析程序可知,此处读取的是从机flash的ID号。可知并没有读取到任何的信息,通过一步步运行程序可知,是在读取检查寄存器的时候,寄存器为空,所以程序一直在等待,无法向下运行。

那么寻找其原因,首先是时钟的问题,时钟的配置等等。mm32使用32位高性能的cm3内核,最高频率也只有96MHz,而W25Q80DV数据手册表示单机最高可以支持104MHz。W25Q80DL单机可支持最高80MHz。

楼主:
一般来说,只要主机的频率比从机频率小,数据传输就不会出错。又从逻辑分析仪来查看所输出的信号,发现:
可见时钟信号有输出,只是数据并没有。下一步就从例程本身找原因,看看例程spi的配置与逻辑是否有问题,经过一步步排查,数据传输发送并没有问题。

然后再找是否是GPIO口配置的问题,通过数据手册发现:
PA4、PA5、PA6、PA7引脚的复用功能确实是spi的四个引脚的功能,所以也排除了GPIO的问题,并且引脚固定,也不支持spi2,因为使用的是32引脚的芯片,缺少spi2的引脚。调用程序的回环功能,并且连接PA6与PA7引脚,也就是连接了miso与mosi引脚,发现程序可以正常读出。

楼主: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发现,主要问题应该不会在主机上,于是分析其从机是否有写入保护等功能。分析W25Q80DV数据手册可知,确实有写入保护功能wp,在低电平时有效。悬空需要分析其电路,所以保险起见,直接将wp引脚置高。置高后再读取数据发现还是不能读出。
W25Q80DV一共只有8个引脚,除去VCC、GND真正可以用的只有6个引脚,而spi功能又用去了4个引脚。所以只剩下2个引脚,而wp又试过了,所以目前只剩下一个引脚HOLD,也是低电平有效。
HOLD引脚可以使设备暂停,那么这个可能会有问题,所以直接初始化两个引脚,并且置高,连接到wp与hold上,禁止使用,调试发现,数据可以读入与读出。

楼主:
下面就将音频文件写入到flash当中。我首先想到的想法就是利用fopen打开文件,将数据写入到buffer缓冲区当中,但是写上fopen后发现程序报错,从网络中查找后发现,keil并不能直接使用fopen,必须要重写函数,所以我从网上找到例程,进行移植,改掉所有的错误后,进行连接时发现有很多的连接错误,改起来并不容易。

于是想到在使用GUI程序时将图片通过软件写成16进制,储存到数组当中去。于是利用此方法,将音频文件静态的存储到了一个数组当中。
在用上面调好的spi写到W25Q80DV的flash当中去,成功将数据写入。

网友A:
然后呢?这么干是想干什么?
自制个MP3?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楼主想用来干什么大事

网友C:
做个文件系统更方便

网友D:
是啊,做文件系统的话,兼容性更好

网友E:
楼主想说的就是把音频文件通过spi写入到芯片W25Q80DV的flash中吧

网友F:
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G:
这个都可以用来做什么产品啊

网友H:
哈哈,楼主分享的资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如果能说说更多用途就好了

网友J:
期待楼主分享更多资料

网友K:
你这个是要做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