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航顺HK32F030如何实现带位操作?

楼主(2021-10-29):
HK32F030可否实现位带操作?

比如类似51单片机那样: P20= 1; P3.3= 0; 等等。

如果和STM32同样构架应该可以的,而且在说明书也没找到相关SRAM地址和GPIO的地址,请高手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A:
可以使用GPIOx_BSRR寄存器操作,写0时无影响,写1时对应操作有效。

网友B:
进行位操作,要好一些的。别的没有什么了。

网友C(2022-04-13):
你可以用定义的方式实现,比如#define P20 GPIO读取函数(GPIOA,pin0);这种方法

网友D:
应该是可以,但是需要你自己模拟这搞

网友E:
原子之前不是做过么,你参考它的写呗

网友F:
可以的,百度搜一下即可

网友G:
你参考原子的demo吧,上面有的

网友H:
我之前用过,但是需要自己重新定义一下,而且不是现成的

网友I:
为啥这么写啊?看着简单啊?

网友J:
你自己定义一下呗,这样就好了啊

网友K:
自己声明一下即可实现这种操作

网友L:
架构可以的,你自己定义

网友M:
进口国产MCU,主做航顺,GD,现货有技术支持,有需要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