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有硬件串口的话,能模拟么?

楼主(2021-10-29):
i2c是可以模拟时序的
那么,串口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A:
肯定可以啊

网友B:
软件模拟的话比较耗CPU,做不了太高速率 。

网友C:
太糟心,选个串口多的吧~

网友D:
有串口芯片可以用。

网友E:
用定时器模拟。

网友F:
可以模拟使用串口

网友G:
串口也可以的

网友H:
定时器模拟 。

网友I:
准备做多大的波特呢?

网友J:
硬件串口都要了吧

网友K:
换个芯片吧,不好用。

网友L:
使用外部串口。

网友M:
可以用普通IO模拟IIC的

网友N:
可以,只是如楼上所说比较耗资源。

网友O:
WK2124可以实现SPI转4个串口

网友P:
扩展串口芯片比较常用的

网友Q:
需要单片机模拟出串口的时钟以及对应的时序关系

网友R:
软件模拟 串口协议实现的。

网友S:
WK2114,一个三线串口扩展4个硬件串口

网友T:
可以选用WK2114

网友U:
用定时器 模拟串口?

网友V:
用IO口来模拟串口,这比较难。

网友W:
模拟串口很简单,你定时时间要准

网友X:
选择定时器

网友U:
有种芯片专门扩展uart口的

网友Y:
可以,但是效率不高。

网友Z:
串口也可以,只是比较麻烦,效率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