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内部flash不够用了,怎么办?

楼主(2021-10-29):
发现使用的太紧张了,
空间不足,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存数据就外挂EEROM或FLASH,如果是代码就优化

网友B:
一般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代码的优化上,一般都是编译器编译时的优化等级太低,提高优化等级可以大大减小代码容量

网友C(2021-12-02):
只能从代码优化上进行处理的,别的方式都不行的。

网友D(2022-01-11):
扩展flash吧

网友E:
换个单片机吧

网友F:
内部flash不够用,换芯片。

网友G: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H:
优化一下代码吧。

网友I:
把数组之类的都修改一下。

网友J:
优化代码试试看。

网友K:
只要能够下载就没有问题。

网友L:
不是ram不够吗?

网友M:
扩展flash好像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N:
如果程序存储空间不够了,只有换了。

网友O:
换大容量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