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有没有pwm多的型号单片机

楼主(2021-10-29):
用于驱动多个舵机做玩具

网友A:
没有见过KungFu8位 MCU有

网友B:
可以选择其他的芯片啊。

网友C:
KF32F341可以的。

网友D:
KF8不可以的。

网友E:
高性能低功耗型32位MCU-KF32L

网友F:
好像只要有32位的mcu了。

网友G:
KungFu8位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H:
需要几个pwm呢?

网友I:
单片机很多的功能的。

网友J:
舵机的控制精度比较大。

网友K:
你要几路PWM?

网友L:
楼主要好多路PWM啊?

网友M:
KF8好像没有吧。

网友N:
KF芯片我还没有见过了,不知道咋回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