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CD4烧录时异常

楼主:
公司产品经常要用到MPLAB ICD4进行烧录,最近烧录时总是出现如下异常提示:Target Device ID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更换了多个机种进行烧录,也更换了烧录连接线,但是也是出现同样信息,真是头大了。各位大神,能否帮忙看一下,可能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异常提示

异常提示

烧录设备

烧录设备

网友A(2021-11-01):
烧写其他的型号正常吗?

网友B:
有个自检头吧?先自检一下工具本身。好像连接的问题。

网友C:
不能识别,要么连接有问题,要么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