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03+RN7302功率法校表相位校正问题

楼主(2021-10-29):
最近做这款芯片结合stm32单片机校表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我进行A、B、C通道增益校正过后,要进行相位校正的时候,读取A相有功功率寄存器值一直为FFFFFFFF,导致后续的校正无法进行,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目前读取电压电流没什么问题,我还需要测用电量,需要用到能量寄存器,上面的问题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楼主:
uint16_t RN8302_CalibratePx_PHSL(uint8_t phase)
{
    uint8_t regbuf[5],i;
    uint32_t regtemp[5],regtotal=0;
    float err = 0;
    const uint16_t regGPx[]={0x0131,0x0132,0x0133};
    const uint16_t regGQx[]={0x0134,0x0135,0x0136};
    const uint16_t regArry[]={0x0014,0x0015,0x0016};
    uint32_t pGain;
    uint32_t data;

        RN7302_Read(regArry[phase],regbuf);
        printf("Arry_Reg=%02x%02x%02x%02x  \r\n",regbuf[0],regbuf[1],regbuf[2],regbuf[3]);
        regtotal = regbuf[0]<<24|regbuf[1]<<16|regbuf[2]<<8|regbuf[3];
    data = regtotal*1.0;
        printf("data=%f\n",data);
    //err = (data-9179115)*1.0/9179115;
    err = (data-19669533)*1.0/19669533;
        printf("err1=%f\n",err);
    err = -err/1.732;
        printf("err2=%f\n",err);
    if(err > 0){
        pGain = (uint16_t)(err*32768);
    }
    else{
        pGain = (uint16_t)(err*32768+65536);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phase] = pGain;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phase] = pGain;
    printf("pGain=%d\r\n",pGain);
    printf("Cst_Px[phase]=%d\r\n",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phase]);
    return pGain;
}

楼主:
上面是我做相位校正的函数,下面是我串口打印出来的消息。
Arry_Reg=ffffffff
data=0.000000
err1=217.356339
err2=-125.494423
pGain=0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计算公式不对或者使用的数据类型不对,之前做三相伏安表的时候遇到公式不对,就会出现数据错误的情况。

这方面仔细对过了,但是还是找不到问题,我下面把详细代码也发上来,您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是不是SPI驱动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PI驱动代码有问题

SPI我是直接用stm32库函数,然后参考一个网上的例程写的

网友C: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计算公式不对或者使用的数据类型不对,之前做三相伏安表的时候遇到公式不对,就会出现数据错误的 ...

这方面仔细对过了,但是还是找不到问题,我下面把详细代码也发上来,您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

谢谢,第一次做这个,对电这方面的知识完全不懂,好多词百度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PI驱动代码有问题

我在下面把SPI代码发出来,您看看有没有啥问题。

楼主:
u8 RN7302_Read(u16 wReg,u8 *pBuf)                                                //00计量参数寄存器,01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
        u8 temp;
        printf("%x\n",wReg);

        RN7302_CS=0;
        SPI1_ReadWriteByte(wReg);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temp = (((u8)(wReg >> 4)) & 0xf0)^0xff + 0x10;
        SPI1_ReadWriteByte(temp);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delay_us(10);
        pBuf[0]=SPI1_ReadWriteByte(0xff);
        pBuf[1]=SPI1_ReadWriteByte(0xff);
        pBuf[2]=SPI1_ReadWriteByte(0xff);
        pBuf[3]=SPI1_ReadWriteByte(0xff);
        RN7302_CS=1;
    return(1);
}

void RN7302_Write(u16 wReg,u8 *pBuf,u8 DatLen)                        //00计量参数寄存器,01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
        u8 num,temp;
        u8 cs;

        RN7302_CS=0;
        temp = (u8)(wReg & 0x00ff);
        SPI1_ReadWriteByte(temp);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temp = (((u8)(wReg >> 4)) & 0xf0) + 0x80;
        SPI1_ReadWriteByte(temp);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cs=wReg+temp;
        delay_us(10);
        for(num=0;num<DatLen;num++)
        {
        SPI1_ReadWriteByte(pBuf[num]);
        cs+=pBuf[num];
        }
        cs=~cs;
        SPI1_ReadWriteByte(cs);
        RN7302_CS=1;
}

void RN7302_Write(u16 wReg,u8 *pBuf,u8 DatLen)                        //00计量参数寄存器,01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
        u8 num,temp;
        u8 cs;

        RN7302_CS=0;
        temp = (u8)(wReg & 0x00ff);
        SPI1_ReadWriteByte(temp);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temp = (((u8)(wReg >> 4)) & 0xf0) + 0x80;
        SPI1_ReadWriteByte(temp);    //发送读取寄存器地址
        cs=wReg+temp;
        delay_us(10);
        for(num=0;num<DatLen;num++)
        {
        SPI1_ReadWriteByte(pBuf[num]);
        cs+=pBuf[num];
        }
        cs=~cs;
        SPI1_ReadWriteByte(cs);
        RN7302_CS=1;
}
这是SPI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方面仔细对过了,但是还是找不到问题,我下面把详细代码也发上来,您看看有没有问题  ...

你能正常读取电压幅值,说明你的读写是没有问题的。看看你的寄存器地址对不对,还有相位校准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正常读取电压幅值,说明你的读写是没有问题的。看看你的寄存器地址对不对,还有相位校准的条件是什么 ...

相位校准要什么条件吗,这个我没注意到,我按照手册的功率校表法举例步骤写的,ABC电压电流校正完成后,直接读A相有功功率寄存器(地址0x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位校准要什么条件吗,这个我没注意到,我按照手册的功率校表法举例步骤写的,ABC电压电流校正完成后, ...

3相4线校准单点校准相位时,是功率因数为0.5的时候校准。另外你可以打印你计算出来的系数与写进寄存器的系数是不是一样的。还有你不校准,打印寄存器的值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相4线校准单点校准相位时,是功率因数为0.5的时候校准。另外你可以打印你计算出来的系数与写进寄存器的 ...

感谢您的建议,我在电压电流校准后发现,我写入寄存器的值是0x4320,再读出该寄存器的值却是0xffff,是不是我SPI读的函数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我在电压电流校准后发现,我写入寄存器的值是0x4320,再读出该寄存器的值却是0xffff,是不 ...

你如果只是写这个寄存器有问题,写其他的寄存器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转换的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只是写这个寄存器有问题,写其他的寄存器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转换的数据不对。 ...

我写其他几个寄存器(0x113-0x118)这六个寄存器结果都一样,写进去然后马上读出来,都读不到我刚刚写进去的值。但是能读(0x07,0x08,0x09,0x0b,0x0c,0x0d)这几个寄存器的时候有值,所以一开始就认为SPI代码没问题,我把SPI读的再改一改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写其他几个寄存器(0x113-0x118)这六个寄存器结果都一样,写进去然后马上读出来,都读不到我刚刚写进 ...

可以尝试读一些寄存器,看看它的默认值是不是和你读出来的是不是一样的。同一个寄存器写进去的值和读出来的值不对,那就是读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读一些寄存器,看看它的默认值是不是和你读出来的是不是一样的。同一个寄存器写进去的值和读出来 ...

你读写用的是硬件SPI还是软件模拟SPI呢,我用硬件没读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读写用的是硬件SPI还是软件模拟SPI呢,我用硬件没读到。

硬件SPI。硬件没读到,看SPI模式和时钟是否与芯片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SPI。硬件没读到,看SPI模式和时钟是否与芯片匹配

今天重新去弄了SPI读写,参考了好多例程读出来都是FFFF,能不能参考您曾经做过的例程呢

网友D(2022-10-23):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去弄了SPI读写,参考了好多例程读出来都是FFFF,能不能参考您曾经做过的例程呢 ...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