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这个开关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0-29):
这是一款开关电源芯片,封装是SOT23-6,丝印如下图,有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吗?请给说一下,谢谢。

@王栋春 :电话联系一下,方便沟通
@电源专业户 :这是什么型号?我也好做计划书呀!
可以联系一下嘛,我司专这块,15674086301

网友A:
一般修这种SOT-6的电源芯片要看周围的元件,非隔离而且附近带电感的绝大多数都是DC-DC应用,可以用LDO代替;如果附近有隔离变压器的,并且引脚接到高压电容正极的,一般都可以用OB226X系列的来代换。你的照片拍的不完整,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修这种SOT-6的电源芯片要看周围的元件,非隔离而且附近带电感的绝大多数都是DC-DC应用,可以用LDO代替 ...

收到,谢谢坛友回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