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 mos 三级管

楼主(2021-10-30):
高频电路控制中,用mos还是三级管好

网友A:
有GHz级别的MOSFET。
你的高频是什么范围的?

2M

网友B:
MOS管使用于电压驱动,三极管是电流驱动,MOS管有栅极电容要考虑。需要根据你使用的场合,决定用哪种

网友C:
高频是多高频?

@lyjian :额
@sky啊 :2M不好意思叫高频了吧
2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