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截止电路原理求助!

楼主(2021-10-30):
现有一个太阳能充电电路,输入电压是3.50V到5.2V,现在需要一个外围电路,在电压小于4.60V时,输出截至,大于4.6V的时候正常输出,目的就是不让设备馈电。

现有的方案是使用复位芯片做,可是这个芯片有一个弊端,就是大于4.60的时候导通没有问题,当小于4.4V的时候才能截至,不会小于4.6V截至,这个0.2V的误差客户不能接受。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比较器搭一个

网友B:
电阻分压,再进引脚

网友C:
不管你用什么,需要一个滞回电压,否则你的电路会经常工作在一种振荡状态,只能说看那个滞回区间你想设置多少。方法较多,比较器可以,单片机也可以

网友D:
那不叫误差,叫回差。如果没有回差,就容易在转折点附近反复震荡。

网友E:
使用如图的,带有滞回电压的比较器,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电路的具体参数,可根据需要自行确定。需要的计算如下(不考虑有后级射极跟随器):

1、当电路监测电压为临近高限Uh,输出低电平(设定为0V)且即将翻转为高电平时,电路的电流流向如图2;

图中,有i1=i3+i2,其中,i3=(U1-0)/R3,i2=U1/R5,i1=(Uh-U1)/R4。根据虚短,又有U1=Uj,Uj为R2、R1在电源V1的分压,为已知数(图中的Uj=2V)。整理后得:

(Uh-U1)/R4=(U1-0)/R3+U1/R5……⑴;

2、当电路监测电压为临近低限UL,输出高电平(设定为12V)即将翻转为低电平时,电路的电流流向如图3;

图中,有i1+i3=i2,同理,i3=(12-U1)/R3,i2=U1/R5,i1=(UL-U1)/R4,U1=Uj=2V。整理后得:

(UL-U1)/R4+(12-U1)/R3=U1/R5……⑵

⑴、⑵组成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只有有三个未知数,R1/R2/R3,只要先预定其中一个的值,就能解出满足要求的另两个电阻的值。而Uh-UL就是你需要的回差,。

因运放输出的高低电平不完全是0和12V,所以所选电阻需要微调,才能完全达到设计的目的。

网友F:
带基准的比较器(也带回差)+MOSFET,我常用此电路用于太阳能、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