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ADC模块电压基准有办法知道吗?

楼主(2021-10-30):
最近在用F460的ADC模块,众所周知,要计算电压需要知道VREF的值。我实际中是接了3.3V电源,但是若要投入批量生产,那么每块板子的这个电压值总会有个波动范围的,要保持足够的精度就必须能够自适应每块板子自身的ref电压值。可是我翻看手册似乎没有这方面说明。各位大佬,有办法让每个芯片对自身的ref基准电压进行自适应调整吗?

网友A(2022-12-02):
应该没有自适应调整这个功能

网友B:
你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一个一个的测试,保证其参考电源精度,另一个就是用精度高的电源芯片

网友C:
你用基准芯片就好了,这种误差较少

网友D:
我觉得ADC肯定就是有误差的,这应该没问题

网友E:
你可以自己测测电源的精度如何,如果没啥问题,其实有点误差是可以的

网友F:
这点我还没研究过,其实你可以用几个基准电压进行ADC校准的呀

网友G:
自适应估计是不能有,但是你可以实现出厂校准,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H:
你说的自适应不就是校准么,用高精度的基准芯片就能好很多

网友I:
参考一下别家产品呗,带高精度ADC这种

网友J:
一般都是选择合适可靠的基准芯片就好了,能避免很多的不稳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