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DC电路开关结点波形

楼主(2021-10-30):
这个波形正常吗?怎么消除上升沿的这个振荡

网友A:
很正常,这个是工作在电流不连续状态的波形。
这里一串衰减的高频振荡,是电感电流不连续后,整流管和电感均断流状态下,系统进入高阻,电感剩余能量和分布电容产生震荡,直到下一次主开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