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拼接屏如何使用时间久,出现问题又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10-30):
随着信息化和技术时代的成长,液晶拼接屏技术也变得越来越成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在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就经常可以看到液晶拼接屏的身影。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瑕疵。那么,液晶拼接屏会发生哪些故障呢,出现这些问题后又该怎样解决呢?又该如何延长它的使用时间呢?

液晶拼接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1. 电源指示灯不亮
故障分析:
(1)液晶拼接屏电源插孔故障。
(2)拼接屏系统没有开机。
(3)电源中断。
解决方案:
(1)测试电源插孔,将另一产品的电源线插入刚才使用的电源插孔上。
(2)检查是否处于开机状态,如果没开,打开液晶拼接屏的电源即可。
(3)检查电源是否中断。
2. 色彩或信号不稳定
故障分析:
(1)信号线路故障。
(2)PC显卡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液晶拼接屏信号线缆。
(2)重新安装拼接大屏幕的PC显卡。

3.整屏不亮
故障分析:
(1)机器故障。
(2)电源问题。
解决方案:
(1)检查通电正常情况下,机器是否可以正常启动。
(2)检查电源路线是不是正常的连接好了;如果是短路,可能出现黑白屏,会把机器瞬间烧坏;或是电压不够,检查拼接板上的JP1、JP2处短路帽是否套在12V上,从电源到24V输出接线是否正确。
4. 信号超出范围
故障分析:
(1)输入源信号问题。
(2)液晶拼接屏分辨率没调整好。
解决方案:
(1)检查液晶拼接系统的输入源信号是否正常。
(2)调节液晶拼接屏屏幕的分辨率,水平频率或垂直频率使其调整为最佳分辨率。
5. 图像出现重影、拖尾
故障分析:
(1)信号源故障。
(2)信号源线缆。
(3)信号源插头。
  解决方案:
(1)检查液晶拼接屏信号源。
(2)检查拼接屏信号线缆。
(3)检查液晶拼接系统信号插头
检查液晶拼接屏与显卡的连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会导致出现“杂波”、“杂点”状的花屏是最常见的现象。

怎么样降低拼接屏故障概率和延长寿命
1、要尽量避免用手指对屏幕指指点点
液晶拼接屏很娇贵,抗击能力比较差,指指点点很容易增加坏点,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些用户使用一段时间会发现坏点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是无法逆转和补救的。另外,不要在带电情况下打开液晶拼接屏的后盖,即使在断电之后,留存的瞬间电压也是挺高的,背景照明组件中的CFL变压器依旧带有大约1000V的高压。同时还要注意;不要对LCD屏幕表面施加压力,比如用手指指点屏幕的部位,这是很轻易造成坏点增多的举动。
2、保持干燥的使用环境
液晶拼接屏内部设计非常精密,如果使用环境潮湿会容易氧化腐蚀造成短路等现象,给使用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要尽量保持液晶拼接屏干燥的使用环境。如果发现屏幕表面有湿气时要用软布轻轻的擦去,然后才能打开电源工作。如果说湿气已经进入液晶拼接屏里面,就必须将液晶拼接屏放在通风条件好或暖和的地方,让其水分蒸发掉。如果情况更为严峻,普通用户可以请专业人员帮助解决。切忌在没有驱除湿气时让液晶拼接屏加电工作,否则将导致液晶电极被腐蚀,进而造成液晶拼接屏永久性损坏。

3、拼接屏不要长时间运作
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很容易造成液晶拼接屏的某些像素点过热、倘若超过极限会导致永久性损坏。液晶拼接屏的像素点是由液晶体构成、而液晶体的满负荷使用时间为96小时所以在液晶拼接屏满负荷工作时间超过96小时的时候就会发生老化现象、甚至是烧屏。如果用户想要尽量延长液晶拼接屏的使用寿命,那么就要适当的给拼接屏“放假”。不然寿命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