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油门踏板

楼主(2021-10-30):
@21小跑堂 @21ic大掌柜#申请原创#

在公司的路旁路过,看到这么个玩意,我以为是个啥东西,随手捡起来想扔垃圾桶里。
翻转着一看,有个一汽的标志,我瞅着还以为是个手刹呢,寻思手刹应该带钢丝绳,这个没有。
然后撕下标签看到了是个电子油门。要不是看到他有六根线,我就扔了。

中国一汽,电子油门踏板。还带防伪标识
应该是司机把油门踩到底,给踩断了吧。

由三颗螺丝国定,塑料材质,螺母镶嵌在里面。

拆开后,里面有俩个大弹簧,负责归位。中间这个轴里面的两边可能是两块磁铁。

盖板打开,没看到有线路。

手动按压,力度很大,

很难压进去,俩弹簧很有力度,可能搭配脚踏板,杠杆原理,就不用那么大力度了。

玄机都在这个背板里,打开后有一堆胶固定着。

核心技术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可能是通过磁力转动,来改变这个传感器的信号,再把信号传会控制板,负责给油大小。

两边确实是两块小磁铁。

刚打开以为就是直接PCB连接过去,胶底部还有几个电阻。

具体那个是啥传感器没找到型号,不太懂,有没有知道的。请教下,多了解一下知识,是通过什么原理进行数据传输的。
拆完以后还是扔垃圾桶了,因为确实没啥用。只是理解了里面的构造。原理还是不太懂。请教中。。

网友A:
线性霍尔传感器吧,比如AH3503.
电动自行车的转把应该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