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7系列FPGA Multiboot介绍

楼主(2021-10-30):
在远程更新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双镜像来保护设计的稳定性。在进行更新设计的时候,只更新一个镜像,另一个镜像在部署之前就测试过没问题并不再更新。当更新出错时,通过不被更新的镜像进行一些操作,可以将更新失败的数据重新写入Flash。这样即使更新出错,也能保证设计至少可以被远程恢复。
Xilinx的双镜像方案成为Multiboot。本文对Xilinx 7系列的Multiboot做一些简单介绍。
Multiboot直接操作的是两个镜像,但实际上可以用于多个镜像。为了便于描述,Multiboot中的两个镜像分别成为G镜像(Golden)和M镜像(Multiboot)。
远程更新的方案,有一些是通过FPGA来读写Flash的,例如Xilinx平台下需要自己实现的Flash读写控制器,Altera平台下的ASML IP。当无法提供JTAG等其他连接时,Flash的更新就只有FPGA一种方案。
当写入Flash的操作出现错误,或者Flash中部分地址中的数据出现错误,导致无法正确写入或者存储的数据出现错误,这样会导致FPGA无法加载成功。
当FPGA无法加载成功或者工作不正常的时候,Flash的读写操作也就无法得到保证。此时也就不能重新通过远程更新方案来重新读写Flash,纠正之前的错误。所以可以看到,如果Flash直接由FPGA控制,当远程更新出现错误时,很可能导致远程更新彻底失效,只能安排现场更新来修复。
对应方案就是使用双镜像(多镜像),更新的时候只更新M镜像,更新后直接使用M镜像。当出现M镜像更新出现错误的时候,则启动G镜像。通过G镜像中的设计来重新更新Flash中M镜像部分的数据。
由于G镜像从来没有被更新过,这样出现错误的概率也就非常小。这样即使M镜像出现错误,可以通过G镜像来完成一些工作(例如Flash读写操作),由此来保证设计一直可以使用。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双镜像的方案,需要完成两个任务。
1.正常情况下,加载完成时应该是M镜像在运行
2.出现错误的时候,需要返回G镜像
图片来自UG470
从上图可以看到,Xilinx 7系列FPGA的Multiboot方案是从基地址开始存放G镜像,后续存放M镜像。加载过程中是先加载M镜像,配置完成后如果成功,则运行M镜像;如果运行失败,则重新加载G镜像。
下面就从需要完成的两个任务,结合上图来进行介绍。
先看第一个任务,加载M镜像。
上电完成之后,FPGA就会按照设置,进行加载操作。在主动模式下,FPGA会开始对Flash的操作,尝试读取Flash中存储的配置镜像数据。需要注意的是,主动模式下的这一系列操作都是FPGA自动完成的,用户无法控制。
所以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既然读取操作是自动的,那么FPGA是如何知道M镜像存储在哪里,并先加载M镜像呢?如果是从0地址开始读取,那么应该先完成G镜像的加载。否则,是否使用Multiboot及M镜像的地址,是如何传递给FPGA、让FPGA知晓呢?
Xilinx的Multiboot方案中的解决办法是使用一条加载命令:IPROG。而这条命令,是放在G镜像中。
具体说,对于FPGA直接从0地址开始读取,先开始加载G镜像,但是这个G镜像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在镜像数据刚开始的部分添加了IPROG命令和M镜像的地址。当FPGA读取到这个命令之后,就会直接跳过后面的数据,从设置的地址开始继续加载。这样的操作,导致G镜像只是运行了最前面的几条加载命令,而M镜像也只是等了几条命令的操作就开始加载了,保证了M镜像的直接加载。
需要说明的是IPROG这是一条命令,所以既可以在G镜像中生效,也可以在设计中任意使用。用户可以将IPROG命令发给ICAP,来实现任意时间触发重新加载的需求。通过设置合适的地址,可以实现多个镜像的切换。
图片截取自Vivado
从vivado中的设置可以看出,Multiboot的主要设置只有这6个。第一个成为Fallback,最后一个成为Watchdog。这两个下文会做介绍。第四个第五个是关于RS pin。等熟悉Multiboot理解之后可以查看文档进行理解,本文不做深入介绍。
第二个是设置跳转到的地址、第三个是在G镜像中加入IPROG命令。这两个操作可以以命令的形式发给ICAP接口,从而触发Multiboot中转跳并加载新的镜像数据。
看完上述的分析,应该明白如何实现先加载M镜像这个需求了。下一步就是,在加载失败时如何回退到G镜像。
M镜像加载不成功,需要回退到G镜像的操作,Multiboot方案称这一步骤为Fallback。
Fallback在四种条件下会被触发:
1. ID Code错误
2. CRC错误
3. Watchdog超时
4. BPI地址越界
ID Code错误是指配置文件中的器件型号和当前器件不匹配。CRC校验是指配置数据送入FPGA之后会进行校验,如果数据不一样则会提示CRC错误。这两个基本原理比较容易理解,至于具体细节,需要能解析bit文件的内容之后才能充分理解。
Watchdog超时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无法配置成功,则触发Watchdog超时,进而会导致Fallback。
BPI地址越界是指发现逐步增长的BPI地址超过最大值,发生溢出,回到0,则除法Fallback。
大概理解一下四个条件之后可以看到,BPI是只针对BPI模式的,和Watchdog有一点类似,都是在一段时间内如果没有加载成功,地址会逐步增加,计时器会逐步增加,超过范围后就触发Fallback,所以BPI就不做进一步解释了。
ID Code也不做进一步解释了,因为ID Code不对,大概率是用错镜像文件了。所以也没有太多可以分析的。
重点是2和3,当存在Multiboot镜像的时候,如M镜像的内容出现问题,则会触发CRC校验错误,这样可以保证镜像加载成功之后,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但是如果没有Multiboot镜像,则CRC校验无法进行,或者加载到一半就挂死了。这个时候就需要Watchdog来触发Fallback。只要一定时间内加载没有完成,就一定会触发Watchdog超时。
所以CRC是用来保证加载正确的,Watchdog是用来保证一定会提示加载失败的。
注意,Watchdogd的计时设置,请设置好然后实际测试一下,而不要仅仅凭经验/文档来推断一个合适的值。
当发生了Fallback之后,工程会反跳回0地址开始加载,从新加载G镜像。这里,FPGA内部的配置寄存器会做记录,当发生Fallback之后,会自动忽略IPROG命令,直接加载G镜像后续的部分,来保证G镜像有机会被完整的加载。
FPGA自带一些寄存器,记录了FPGA加载时的一些状态,通常称为device status寄存器。当初出现加载失败的问题时,可以通过JTAG查看相关寄存器来寻找一些线索,帮助定位问题。
通过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可以实现双镜像的配置切换。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速度快。在配置完成之后可以快速的跳转、加载和返回。最关键的双镜像选择这一步是在加载初期就进行转跳,所以跳转非常迅速,适合一些对配置时间有要求的场合。缺点就是原理和设置都相对麻烦了一些。
和上述方法不一样的一个双镜像切换的方法就是用户自行做切换。大致原理是用户利用FPGA的可编程逻辑资源对ICAP模块进行控制,输入需要跳转的地址然后输入IPROG命令,来触发跳转操作。这个操作是需要先加载好G镜像并开始运行,然后由用户来控制什么时候进行跳转。
这样操作的优点有:
1.跳转地址由用户自行选择,所以可以在多个镜像中跳转,而不限于两个;
2.可以选择在合适的时间进行加载,用户选择性更大。
主要缺点:
1.需要对配置过程、ICAP端口和控制命令有更多的理解
2.需要加载完至少一个镜像才能使用,所以对配置时间要求高的场景无法使用
如果仅仅是为了远程更新,那么这个方案,并不合适。用自动的双镜像方案更简单易用一些。只要G镜像调试完毕,整个方案对M镜像的要求比较低。
**基本完成的时候,发现Xilinx官网有一篇关于Multiboot的XAPP,应该是近两年新出的。当初研究Multiboot的时候还没有这篇XAPP。浏览过之后觉得写的不错,推荐一下阅读一下,加强对Multiboot的理解。

赞一个

网友A: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

网友B: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D: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赞一个

网友E:
赞一个

网友F: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赞一个

网友G: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H:
赞一个

网友I: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

网友J: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K:
很详细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L: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M: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