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Zynq之uart软件配置

楼主(2021-10-30):
早期运用的arm芯片规模较小,在芯片上直接有uart的中断服务函数地址寄存器,直接将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写入寄存器就搞定了。然后zynq似乎比较复杂,中断也比较复杂。在zynq中有个Scu(snoop control unit窥探控制单元,也是arm所有的)专门控制中断处理。Vivado SDK中提供了scugic驱动来处理相关的操作。下面具体说一下,中断hook的过程。
XScuGic_LookupConfig // 找到scugic的定义实体;
XScuGic_CfgInitialize // 初始化scugic实体;
Xil_ExceptionInit() //异常处理初始化
Xil_ExceptionRegisterHandler(XIL_EXCEPTION_ID_IRQ_INT,
(Xil_ExceptionHandler)XScuGic_InterruptHandler,
pScuGic);
这一步基本是固定的,中断触发之后统一由XScuGic_InterruptHandler先处理,然后在HandlerTable中查找相应的处理函数。这个HandlerTable数组的长度为95个,包含了所有的中断ID。
Xil_ExceptionEnable(); //异常处理使能
XScuGic_Connect( pScuGic,
XPAR_PS7_UART_1_INTR, (Xil_InterruptHandler)ZUartPs_InterruptHandler , (void*)pUart1Inst);
这才是将我们定义的中断服务函数地址映射到HandlerTable中。也可以使用UartPs驱动中包含的中断处理函数。
XScuGic_Enable( pScuGic, XPAR_PS7_UART_1_INTR);
//使能uart对应的中断ID。
XUartPs_SetInterruptMask( pUart1Inst, XUARTPS_IXR_RXOVR | XUARTPS_IXR_TXEMPTY /*| XUARTPS_IXR_TNFUL*/ );
这应用程序中开启接收缓冲fifo中断与发送为空中断。
这时uart接收到数据,则会自动跳入中断处理函数ZUartPs_InterruptHandler中。向发送硬fifo中写入数据,在数据发空后,也会跳入中断处理函数ZUartPs_Interrupt Handler中。两者根据不同中断状态寄存器中的标识进行相应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