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原理图求解,配置IO

楼主(2021-10-31):
请问下,这个P-(M-)端。我要怎么配置才能把它拉低?
16号脚,我配置成输出或者双向模式,结果R50这个0欧电阻,直接就烧了....
整个人都懵了,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原理图,指点下。。。感谢

网友A:
电路复杂看不懂啊。

网友B:
这个图不全吧

网友C:
P-(M-)端 與 P+(M+)端 的負載電流可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