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想了解一下MM32W

楼主(2021-10-31):
话说MM32没有怎么推广无线芯片吧,现在用的比较多的MM32W是哪个型号啊?有推荐吗?

网友A:
先看看资料,了解下吧,要不就弄个板子玩玩

网友B:
好像有点新啊,官网貌似介绍挺多,例程也有吧

网友C:
有点和某T的很像啊

网友D:
正常可以直接去官网选型的

网友E:
属实,MM32好像没怎么推广自家的蓝牙芯片

网友F:
应该是072用的多吧

网友G:
这个我还没咋了解过,不过都可以用挺简单的

网友H:
我用过一次灵动的蓝牙芯片,超级好用

网友I:
可以问问代理商,代理商能给你推荐的

网友J:
正常来说,蓝牙芯片开发挺难的

网友K:
不知道灵动的蓝牙固件库开源不

网友L:
话说这种蓝牙的优势是啥啊?体积小,集成度高么?

网友M:
去官网选型就好啦,这个蓝牙应该挺好玩

网友N:
这个我也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不过可以看看大家都用啥,你就用准没错

网友O:
选型主要看你需求的,看你需要的外设

网友P:
一般都是072B吧 好像性价比很高

网友Q:
这种蓝牙芯片做点儿小项目优势很大

网友R:
其实,我还是习惯用蓝牙模块配合MCU来做项目,方便

网友S:
楼主选好了么,可以推荐一款么

网友T:
找个代理商,这事儿就解决啦

网友U:
灵动现在还在缺货吧

网友V:
也不知道灵动的蓝牙芯片如何,还没体验过呢

网友W:
这种选型,首先看你需求,再看你要求,最后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