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解决ADC转换中的基准电压变动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21-10-31):
    我在试验一个使用锂电池的小应用项目,使用的是PIC18F16Q40芯片,使用单节锂电池(3.7~4.2V)通过5V转3.3V的电源转换芯片1117提供约3.2V的电压给单片机供电。设想是开启ADC来监测锂电池的电压,当电压低至某个数值(例如3.70V)时就提示用户及时为锂电池充电。ADC的设置如下:

    在实际测试中却发现,当锂电池的电压下降时,读取ADC转换的数值不降反而升高(参见下表):

    我分析这很可能是由于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下降造成ADC的基准电压下降,从而导致转换的数值不正确,以致于无法凭借这个监测数据来判断是否需要为锂电池充电。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能给ADC转换提供稳定的基准电压,或者使用稳压性能更强的电源转换芯片,能将3.7V到4.2V的锂电池电压稳定地转换为3.3V的输出电压。

网友A:
改用用内部基准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用内部基准做参考

是参照电压选择FVR吗?

我试过,选择此项后ADC获得的数值是一个常量,不会改变,也许是还有那里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原来FVR还需要单独设置,我仅仅在ADC中选择作为参考电压,并未对FVR进行设置,所以转换结果不正确。

楼主:
最后试验:    选择ADC的参照电压为FVR(详见下图)

    再添加FVR外设并设置:

    然后生成代码并编译下载测试,转换的数值就比较准确了,不再会出现随着电池电压下降的,转换的数值反而升高的现象了。之前就是不知道FVR需要单独添加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