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下载程序后能单独加密吗

楼主(2021-10-31):
在Keil里下载好程序后,再修改配置字安全加密项,芯片是加密了,但程序似乎被擦除了,在ICP工具里单独下载配置项也是一样,请问如何在下载好程序后进行加密,或者说在Keil里如何下载程序的同时执行加密,谢谢大家

网友A:
utilities里面设置安全加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ilities里面设置安全加密呗

在utilities里设置安全加密会直接执行写配置位的操作,虽然加密了,但程序似乎也是被清除了,在Keil里再次下载先提示加密了要擦除,然后下载完成后又是没加密的状态,是**作问题还是哪里设置问题呢?

网友:
可以程序内启动加密

网友B:
在代码里面,检查config的加密位,没有加密的话,用fmc去写加密位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只能这样啊,我纳闷utilities里设置安全加密会清除程序,那有什么意义

网友C:
那只能自己加算法了,比如把ID加减之后,存成个,每次启动的话,先判断。

网友D:
不可以吧。

网友E(2021-12-16):
谁能单独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