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智能灯中AC220V转12V如何做到?

楼主(2021-10-31):
看到灵动推出的MM32F0010 微控制器挺好的,参数不错,非常适合做智能灯的主控,系统结构图如下所示:
通过红外/ RF /蓝牙等实现遥控功能,可选其中的一种或几种;
光强传感器采集环境光强,实现自动开启灯光/调光;
可根据 PWM 实现 LED 灯颜色及亮度调节;

芯片封装非常好,支持提供 QFN20,TSSOP20 和 SOP8 封装,体积小,适合智能家居使用。

从系统框图可以看出,方案非常好,但是这里我也有些疑问,AC转到DC可以,使用全桥即可,但是降压到12V的话,如何做到呢?如果有朋友有想法,可以在评论区聊聊哦 欢迎来撩。

网友A:
降压到12V的话,如何做到呢?

网友B:
这不是有电源部分么?

网友C:
AC-DC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D:
简单的话,直接整流桥
复杂一点的话AC-DC开关电源

网友E:
正常可以使用模块来做,比如AC转DC

网友F:
可以用变压器,小体积的变压器,将交流变成低压的

网友G:
这个很简单吧,有模块的啊

网友H:
用变压器+桥 可以实现

网友I:
这个问题咋说呢,方案挺多,靠谱的我觉得可以用变压器和全桥来实现

网友J:
这芯片的资源还不错啊,做点儿智能家居挺不错的

网友K:
现在智能灯都直接用wifi模块了,省地方

网友L:
AC转DC 这个挺难吧,想要小体积还要高功率和稳定性

网友M:
用桥+高耐压的DCDC芯片也行

网友N:
我之前做过,是使用的模块,稳定的很

网友O:
可以参考手机充电器来看

网友P:
AC转DC用桥就行,然后再研究滤波和降压

网友Q:
这个感觉挺复杂的,转到DC 电压好高

网友R:
可以用个变压器降压,但是变压器体积会很大

网友S:
这个网上好多小模块,可以使用呢

网友T:
参考一些便携式的小家电啥的,看看他们怎么做的ACDC转换

网友U:
我觉得变压器比较靠谱,之后再用个桥在之后滤波和调压

网友V:
还得使用变压器,看你需求呗

网友W:
比较稳妥的是变压器,降到稳定安全的低压

网友X:
将交流通过变压器降下来呗,然后再整流滤波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