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想了解MM32L3xx_n的低功耗的实际测试参数

楼主(2021-10-31):
如题,我想做一款手持设备,电池供电,所以对低功耗方面很苛刻,有谁做过MM32L3系列的低功耗方面的测试吗?效果如何?

网友A:
看规格书对功耗方面的描述
一般出入不大

网友B:
没事多研究一下规格书

网友C:
我们的产品,基本不考虑功耗,所以没啥概念
最近各个厂商的低功耗,确实都在宣传

网友D:
没有做过MM32L3的低功耗方面测试,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测试数据

网友E:
基本上功耗都很低了,一般不用担心的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数据手册,看看测试数据如何

网友G:
没做过这方面测试,根本买不到芯片啊

网友H:
MM32的芯片很不错的,可以用

网友I:
效果应该不错吧,虽然我没用过灵动L系列的MCU

网友J:
电池如果空间够用,可以选择个大点儿的容量的

网友K:
其实MM32的低功耗方面应该很好,国产中灵动的芯片很不错的

网友L:
楼主想做什么设备啊,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

网友M:
基本上和官方测试的数据应该一致,可以参考官方测试数据

网友N:
低功耗方案不好做哦,调试就比较麻烦

网友O:
没做过低功耗测试,不过低功耗对电路设计也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P:
没用过灵动的低功耗系列MCU,用过主流行的MCU,很好用

网友Q:
楼主想怎么测试,我手里有芯片,可以帮你测测

网友R:
正常来说低功耗都可以的,只要电路设计的好,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S:
楼主电池容量有多大啊?你期待的功耗是多少啊?

网友T:
没测试过,都可以正常用,就没做测试

网友U:
之前做过门锁,用的华大,挺不错,相信灵动应该也不会差的

网友V:
这颗芯片的测试数据可以参考官方的啊,他们的数据肯定不会有太大出入的

网友W:
按理来说,效果都应该不差,楼主测试了么?可以分享一下测试数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