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智能插排能使用MM32W0的MCU么?

楼主(2021-10-31):
智能插排相信大家都有接触到,我想用MM32W0来实现智能部分的控制,比如电压电流和功率的监测,每个插孔的独立通断控制,远程通断控制等。MM32W0的性能如下:
不知道现在外面市场上的智能插排都用的是那种MCU,这颗MCU是否能胜任呀?

网友A:
没用过智能插排~~
体现在哪方面智能呢?

网友B:
这颗芯片完全可以胜任的

网友C:
可以看看这芯片的功耗,如果功耗太大,不建议使用

网友D:
楼主有单火线取电的方案么

网友E:
这芯片有多少个ADC通道啊?

网友F:
感觉这芯片性价比好高啊,外设这么多

网友G:
还有USB,可以通过U口升级哦,挺不错

网友H:
串口有俩,有点儿少了

网友I:
主频如果再高一点儿就好了,就可以做更多方案了

网友J:
功率检测是想用专用芯片实现还是通过ADC解决?

网友K:
POR这是啥功能?

网友L:
这芯片现在好购买么,挺像试一试的

网友M:
还支持can啊,话说mm32的can总线有什么坑么?

网友N:
GP Timer是啥啊?高级定时器?

网友O:
远程通断可能需要无线模块,楼主现在有啥好的无线模块推荐么?

网友P:
使用内置晶振的话,稳定么?数据会不会丢包

网友Q:
看这个结构框图挺好的,感觉芯片挺强的

网友R:
这芯片还带蓝牙功能啊。

网友S:
这芯片的蓝牙,支持蓝牙mesh组网么

网友T:
蓝牙底层开源么?如果不开源的话,有调用说明么?

网友U:
灵动的蓝牙芯片咋样啊?稳定不

网友V:
智能插座开关应该是使用集成WIFI功能的MCU控制器,比如乐鑫的WIFI芯片,可以说市面上的大部分智能家具家电都是用的他家的芯片。

网友W:
wifi比蓝牙更受欢迎

网友X(2021-12-14):
wifi和蓝牙,
看产品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