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请问Linux下如何监控USB数据呢?

楼主(2021-10-31):
在Linux下之前是通过lsusb查看一些信息,但有时候也需要监控到USB数据,故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Linux下的USB监控软件,或者一些监控的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A:
USB数据监控工具:
  • 抓取本地Windows计算机和设备的usb通讯时可以使用BusHound、USBLyzer、只看USB描述符可以用USBView。
  • 抓取本地Linux计算机和设备的usb通讯时可以使用usbmon、tcpdump配合wireshark解析、只看USB描述符可以用Linux版本的USBView。
  • 抓取计算机或其他主机(比如支持USB Host功能的MCU)和USB设备的通讯,可借助专用分析仪和配套软件,如专用USB分析仪(USB1.1 Monitor/USB2.0 Monitor)、逻辑分析仪等。